LG K120S PLC ERR灯闪烁

楼主(2011-05-21):
请教各位朋友 我单位有一台LG K120S PLC ERR灯闪烁 不能工作 但关了电源后能恢复 工作一会儿又出现同样问题 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线监控PLC诊断功能 估计是你的程序那个寄存器有冲突 还有可能是外部线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还有种可能是程序或数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