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实现高速计数

楼主(2011-05-21):
如何用两个接近开关和一个高速数显计数器实现高速计数。比如一个圆盘在边缘均匀的排列着6个金属感应体,这个圆盘用电机带动着旋转,正传时加计数,反转时减计数。此盘转速很高约每分600转。我试过几次计数不准,请教高手说是两个接近开关位置没调好。具体怎个调发还望高手继续指点。(补充一下接线没问题,如果调好了计数是很准确的。)

网友A:
6个感应器,每分钟600转,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3600个信号,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每秒应该有60个脉冲吧,建议你用高速计数器。如果程序很大,PLC的扫描时间也会增加,就有可能出现计数不准确。还有就是你的接近开关最高响应频率是多少?后者可能性更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必须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相信楼主也看过不少资料,两个接近开关安装要相差90度吧。不过说真的,自己安装调试时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不好调的,只有慢慢一点点移动接近开关的位置咯。问谁也没有用,只能现场细心调试。
一秒才60个脉冲,普通的接近开关一般响应都500HZ以上了,传感器没问题的。
楼主已经写着用“高速数显计数器”,脱离PLC,专门的硬件了,更不会是PLC运行速度慢了。

网友D:
1楼说的对,但还有一种方法只用一个感应体,一圈只记一个脉冲,

网友E:
我不是很理解楼主说的真正意思,我认为高速数显计数器参数没有设置好。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必须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解决问

网友G:
会不会转盘有惯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