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PLCl输出点常闭

楼主(2011-05-21):
我公司很多机台出现PLC输出点常闭的现象,有的过段时间又自动好了,是怎么回事?车间温度在30度过35度之间。

网友A:
输出点烧一起了!!PLC的输出点基本多是常开的!!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如果PLC比较好的话,有可能会在过载时保护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恢复!
QQ32135553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D: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1,PLC使用的时间太长,内部继电器寿命到了,需换新的。2,PLC所带的负载过重,导致关断时打火严重。对于这种情况,建议增加外部继电器扩容。

网友E:
头一次听说

网友F:
经常带感性负载没有保护措施和过电流造成的触点粘连
wusaoyun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换新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触点过载,粘连了

网友I:
主要有两个原因,1是继电器触点有粘连,2是PLC的输出驱动IC管脚有灰尘漏电引起的

网友J:
加中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