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B1 Y1E1 Y1E4 Y1E5怎么理解

楼主(2011-05-21):
查了半天的手册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解释?

网友A:
有点难,哪上面的?

楼主:
A系列的特殊模块用到的

楼主:
是这样理解吗 16进制的分配地址

网友B:
是16进制 看起来象是CCLINK的远程I/O地址 楼主确定是A系列的特殊模块?
CC-LINK远程I/O就是 AJ 什么开头的哇
要不然一般不会用到那么大的地址,可能是CC-LINK定义的起始I/O就是 X100 Y100
谢谢 是A系列的模拟量模块 该程序还有FROM TO指令。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理解吗 16进制的分配地址
没错,就是16进制

网友B:
楼主 把型号 贴上来呢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哈
用到哪些I/O
没问题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型号:A1S64AD A1SD62我把相关的程序传上来

楼主:
还有一段

网友C:
它的地址定义跟月泽讲的差不多。
不过不是看远程IO的地址分布,而是在智能模块所在插槽的起始地址~有图纸看图纸,没图纸打开软件的参数设置项查点数分配~
优秀文章

网友D:
学习了,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