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今天把三菱的GX works2 在WIN7下安装好了,速度很快,界面也很好!

网友A:
改天试试

网友B:
试试,正在下载中

网友C:
在W7系统下运行正常,正在使用中
James

网友D:
正在使用中

网友E:
看看  好不好用

网友F:
我也试一下

网友G:
怎么设置?怎么我的Win7 64位不行啊?

网友H:
怎么设置?怎么我的Win7 64位不行啊?

我的也是啊,我刚下载,安装不了

网友I:
64位的工控软件不怎么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