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

楼主(2011-05-21):
我公司的设备厂家要求必须可靠接地,有次接地线断了,触摸屏就没有电了,难道24V电源要求那么高吗?有些设备就不需要。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24V电源和接地线断了没有关系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这应该是一种巧合吧

网友C:
巧合中的巧合吧!

网友D:
是不是有人把线接错了,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地线担负极接了,因为接地线和正极(火线)都是有电压的,

网友E:
同意4楼的,先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