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各路大侠帮帮我!!

楼主(2011-05-21):
我最近遇到大麻烦了,伺候老设备,用的还是穆勒PS3系列的PLC,想联机读程序,可是对应软件也没有???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换掉老PLC,自己做一份程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对于非主流的PLC ,就算你拿到了软件,你要理解它,熟悉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就算你学会了 ,但应用不多,也没用,不如干脆把它换成主流的PLC.

楼主:
但是原来的程序我又没有,我必须先要有原来的程序才能改它,所以晕啊

网友C:
俺总觉得去读懂别人的程序比重新编一个程序慢的多。
只要搞清输出与输入的逻辑关系或者控制要求,很快就能编写出来,论坛有许多程序,你找个大一些,试验一下看多长时间能读懂。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小白飘过

网友E:
楼上的兄弟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F:
自己编程,换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