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 谢谢

楼主(2011-05-21):
1 怎样选择电磁阀的几孔几位和单线圈,双线圈 比如气动的 2位5孔 3位5孔???
2什么情况下要选择plc定位模块 ????
请详细说明 新手求教 谢谢答复

网友A:
1 怎样选择电磁阀的几孔几位,答:这个好像是搞机械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搞电只需要搭配机械动作就行了!
2什么情况下要选择定位模块 ,答:不知道你说的定位在只那种定位???
热心助人

网友B:
根据要求来选择,一般最常用控制油缸的液压阀分三位四通和二位四通,三位四通可以控制油缸在任意位置停止,二位四通只能控制油缸伸出到底和退回到底的两个位置。气动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原理类似,常用气动阀有二位五通和三位五通。
热心助人

网友C:
要看液压阀还是气动阀,一般用的气动阀都是两位五通阀,液压阀一般是三位四通阀,这不是我们搞电控想的问题。至于定位模块要看控制要求和成本问题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电磁阀控制的东西而定位数,当作用的用二位三通就可,双作用的就要用二位五通。要是要保持的就要用三位五通双电控了。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