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用在60HZ线路中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1-05-21):
我们国内都是50HZ,现在有一个电控箱要出口(要求是60HZ),因为60HZ的电器件不好买,我想加一个整流桥改为直流的,把电器件换成直流的。不知道整流桥用在60HZ电路中能不能正常工作,而且保证长期稳定工作。请诸位高手指点,或者其它的好方法。多谢。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用开关电源更好了

网友B:
50、60HZ整流器可以通用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整流桥的特性你要了解啊!
QQ32135553

网友D:
这个 问题它比较难,建议多熟悉基础

网友E:
可以,应该通用的

网友F:
可以用,注意电压等级

wusaoyun

网友G:
参数选择正确,可以用的。

网友H:
100%没问题放心的用吧。

网友I:
原理是一样的,算出来的平均电压不相同而已。

网友J:
出口电气有卖,50HZ 60HZ 低压电气有标明好多可以通用,关键要知道对方三相电压多少和N线的关系。有直流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K:
选型选好没问题的

网友L:
可以用,注意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