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变压器只改变电压和电流,不改变频率,如果用在60HZ或者其它频率当中会不会影响它的工作状态?请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频率与效率应该有关系,理论上频率越高效率越高,也就是电压不会变,但是负载能力会增强

网友B:
50.60赫问题不大

网友C:
同意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