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减速时报警

楼主(2011-05-21):
英威腾变频器CHF100A--004G/5R5P-4,配4KW普通电机,无PG矢量控制用在升降机
有时在停机减速会出OC3报警,请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对照使用手册里面的报警代号,先核实一下这个OC3是代表什么报警,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按照楼主所说的问题,是不是在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如果是此问题需在变频器里面将减速时间设置长点,或者装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B:
重启一下看看洛

网友C:
应该是减速时间太小,调整减速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这些情况考虑了,OC3 恒速运行过流,

网友D:
惯性大,减速时间设置过小,增大减速时间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E:
有没有装电磁制动,如有的话,可能是电磁刹住车时变频器还处于制动状态,所以过流,建议变频制动和电磁制动选其一。

网友F:
问题在那知道吗?要就是六楼所的那样,变频在制动当中等于一台发电机,把能量反馈到主电路中,没及时把能量消耗掉,

楼主:
电机空载,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