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1-05-21):
怎么实现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循环正反转一定的脉冲啊?具体程序上怎么写啊?还请过来人指教啊,初次使用台达产品,摸索中啊

网友A:
用ddrvi命令,!

网友B:
用DDRVA K-100000 K10000 —— ——
DDRVA K100000 K10000 —— ——
DDRVA或DDRVI都行。你把脉冲数改成相反数就可以了。

楼主:
恩 是用这个指令实现,但具体实现自动正反转,中间是不是要串点辅助触点啊,这样就会先后循环动啊,就是这个我不确定,用完成标志可以不?

网友C:
支持一楼回答用ddrvi命令

网友D:
简单点的话就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脉冲用Y0输出,方向控制用Y1,Y1接通为正转,断开为反转。

网友E:
最近刚刚研究了下这个,2楼和5楼方法都没错,其实最简单最稳定的是做RS-485通讯,直接用MODSW指令完成,接线简单维护方便。

网友D:
485通讯接线是简单,程序和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可就不那么好弄了。在百度文库里有现成的程序,但那个程序写的根本就不对。
http://wenku.baidu.com/view/c189fc106c175f0e7cd13700.html
这就是网址。

网友F:
如果是正反转固定距离的话,PLC都不用,选择台达AB系统伺服,选用内部模式,用驱动器I/O接点就可达到这目的,如果要修改距离的话通过修改内部位置参数就可。

楼主:
就是正反转距离相同,就是正反转中间的转换条件怎么写?是串一个辅助触点还是?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