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1-05-21):
三菱的PLC是FX1S-30MR的要加个浪涌吸收器该如何选择,有标准吗,又如何使用呢。新手请指教

网友A:
那你加一个二极管也可以实现吧!
QQ32135553

网友B:
因为如果带感性负载的话,在线圈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势,反送到plc的输出点,产生损伤。所以应加浪涌吸收器。

网友C:
一般加二极管比较多,用浪涌吸收器比较少。对了,如果加二极管大家是加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浪涌吸收器主要针对交流负载(如交流接触器),续流二极管主要针对直流负载(如直流电磁阀)在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输出端加安装这两个零件目的是灭弧,延长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
下载积分:+1(wsir123) 优秀文章

网友E:
负载大,动作频繁的话,必须要加转接,以延长plc内部R寿命

网友F:
二极管一般用普通IN4007的
wusaoyun

网友G:
加转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