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散并行工位梯形图怎么編剃

楼主(2011-05-21):
新手上路请师付赐教,一台设备多个工位,起动后多工位同时按照各工位的程序运行,当几个工位都完成各自的动作时才能进入下一个巡环。周而复始的运作。本人初入本行,在編制梯形图时不知怎么处置这样的并行程序。请赐教

网友A:
呵呵,这个程序本身不难,但是你希望有人直接帮你编,可能性不大啊!!你懂的!
QQ32135553

网友B:
参考:状态转移图并行分支与汇合

网友C:
按照2楼的思路试试吧

网友D:
PLC 叫什么??可编程顺序控制器啊。。。PLC 没办法并行处理的,一切都是顺序控制,不过他的扫描时间如果相对你的工序足够小,你就可以认为是并行控制,真正的实时并行控制我想在PLC里不可能实现吧??

楼主:
多谢师付的赐教 我不再去找绝对的并行了 忽略了顺序的时间就可看作工位间的并行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