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求助  CP1H  DC24v电源输入   输入COM点接0V 还是24V   ( 输入信号是 反射型光电开关三线制的 NPN 型    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接 X点 为什么没信号输入) 接光纤放大器也是没信号

网友A:
用NPN 型开关的话,输入COM点接24V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是NPN型的COM端应该接+24V,如果是PNP型的COM端应该接OV.

网友C:
    一起学习了,多谢

网友D(2011-06-30):
    好好好好东东东东东东东

网友E:
    输入端COM点都是接DC24V的正极

网友F:
    一般都是接24V的电源

网友G:
    同三楼说法

网友H:
    引用楼主czde423于2011-05-21 21:39发表的 求助  CP1H  DC24v电源输入   输入COM点接0V 还是24V :
    求助  CP1H  DC24v电源输入   输入COM点接0V 还是24V   ( 输入信号是 反射型光电开关三线制的 NPN 型    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接 X点 为什么没信号输入) 接光纤放大器也是没信号

    COM端子接什么,要根据你的附加条件,具体要看附加条件的,原理图和操作说明。根据说明去连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在程序里写入读取指令,在设置里,设置你需要的功能就可以

    QQ980347789

网友I:
NPN型的输出的是低电平 COM一定要接+24V

网友J(2011-08-01):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