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请问师付'西门子216cpuPLC设置密码,是在软件里设置还是在程序上设置的呢?

网友A:
软件里,系统参数中。记得上传程序时把系统参数写入。

网友B:
据我所知有三种密码,一是系统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访问等级的。二是POU密码,直接右击系统块有个保护,保护子程序或中断程序。三是项目密码,在文件菜单下,保护整个项目。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有三种密码,一是系统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访问等级的。二是POU密码,直接右击系统块有个保护,保护子程序或中断程序。三是项目密码,在文件菜单下,保护整个项目。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西门子200PLC确实有这3种加密方式.
系统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 分为4级。改密码需要重新下载系统块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D:
原来有这么多!

网友E:
系统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 分为4级。改密码需要重新下载系统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有三种密码,一是系统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访问等级的。二是POU密码,直接右击系统块有个保护,保护子程序或中断程序。三是项目密码,在文件菜单下,保护整个项目。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