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阻值?

楼主(2011-05-22):
常在各种控制电路的应用中见到要使用电阻的,比如在有的控制信号是用5V的电源来驱动的,用24V的电源就需在线路中串联一个电阻以来限制电流和降压,如伺服编码器信号如用24V驱动就需如此; 另外,在一些继电器的阻容吸收保护中也须 用到电阻, 在一般的图纸中可能会给出这些电阻的阻值,但瓦数常常是不会给出的。
在此情况下,请问我要如何去确定他们的阻值呢? 是否一个使用0.5W的电阻的,用一个2W的相同阻值的代替也可以呢? 谢谢!

网友A:
初中物理有公式计算

网友B:
用DC24V电源的话串2K电阻就可以了,2K至2.7之间都行

网友C:
相同阻值的电阻功率大的当然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网友D:
要知道驱动的功率,就可以计算,
wusaoyun

网友E:
晕啊,色环电阻的功率怎么看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晕啊,色环电阻的功率怎么看哦
我一般是看电阻的体积大小来判断的,目前我常用到的有1/4W 1/2W 1W 2W 5W 10W体积从小到大,有些大功率电阻上会直接写上去的(1W以上的)你用多了电阻你就会知道了,你过你非常想早点知道就去电子城买各个功率都要几个做参考(电子城卖电阻的绝对知道这点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