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programmer安装问题~~

楼主(2011-05-22):
从论坛上下载了cx-programmer5.0版本,我安装在系统盘以外的一个盘符,也就是说将cx-programmer FB server 都安装在了一个文件夹里面了,可是打开软件后就出现了以下的提示 不能初始化 cx server 检查安装 。
特请教以下高手们如何正确安装那?谢谢!!!

网友A:
干净卸载后,重装

楼主:
谢谢!!,使用了cx-one卸载软件运行后,还在开始-程序里面有,最后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后,
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那,

楼主:
有时候在删除时还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如果安装高版本的7.3软件,就会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A:
没卸载干净,有必要的话重装系统

网友B:
没有卸载干净。要重装系统在装才可以!

网友C:
不行的话,我给你个cx one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重新安装了系统后就可以了

网友D:
haha,the simple solution is setting OMRON cute 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