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2):
我要记录一个设备的运行时间是多久?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怎么样编辑指令比较简单呢?(计时比较长时间的)

网友A:
你要记录的是设备的什么时间呢?是设备的实际运行时间还是设备从安装后就开始记录的的时间,如果是设备的实际运行时间可以用计时器加计数器,通过触摸屏显示,如果是设备安装后就开始计时,就直接用系统时间好了
是设备实际运行的时间,这个我有想过要用的啦,但是如果运行的时间超过设定的时间呢,我想要有没有什么更加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定时器加计数器,一个不够可以用多个进行接力啊
但是要以递增的方式以秒为单位在触摸屏上面显示,这个的话就比较烦,因为一个缓冲周期过后之前的值均归零,触摸屏上显示的是一个周期时间,这样反复

网友C:
用计时器加计数器,你有多长的时间都可以记得出来。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数字时钟的程序,应该可以计至运行65535年11个月31天23时59分59秒

网友D:
我认为最好用一秒内置时钟脉冲.用梯增指令.一个寄存器计时.一个寄存器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