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密

楼主(2011-05-22):
请问PLC如何加密啊 三菱的 FX1S的 还有就是我在PLC写入是出现无法读取或写入超过存储卡容量的数据 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容量的设定 我该如何设定 谢谢

网友A:
不遇到过,。,。

网友B:
三菱1S解密软件漫天飞,所以有那心思加密还是把程序谢谢好。至于{出现无法读取或写入超过存储卡容量的数据 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容量的设定 },你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1S不支持注释等的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