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2):
我有一台三菱驱动MR-J2S-100A报警AL E8,以前没有遇见过,请教一下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A:
  查看下伺服手册,貌似没有找到E8这个错误代码。。。

网友B:
这个是冷却风扇回转数过低警告
原因:冷却风扇的电源缘故,
解决:1.更换伺服放大器,2.更换伺服放大器的冷却风扇

网友C:
下载一个伺服放大器的手册,第四章说的是状态,第九章好像说的是报警,好久没用我也记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D:
好像只有8E报警哦!是通讯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