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卷绕控制的卷径算法公式

楼主(2011-05-22):
就是收放卷的卷径,收放卷的材料是薄膜,材料厚度不用设,但能知道卷径。是什么公式。有张力传感器,变频器传动。

网友A(2011-11-12):
我也想了解这个方面,敬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

网友A:
我也想学习这个方面,特别是塑料薄膜卷取方式,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
要求是用浮动辊的方式比较好做恒张收放卷,使用张力传感器要求放卷的变频响应速度要比较高,很容易造成波动的,而且手放卷的速度不能太高,精度还是用伺服作为驱动精度最好,响应时间可以做得很高的,速度可以很快。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