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驱动电主轴,怎么容易烧坏电机,

楼主(2011-05-22):
用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驱动两极电主轴,什么情况下容易烧坏电机,换成单相输入的呢?
前段时间有客户用三相输入单相输出老师说变频器没有选好容易烧电机,换了一台单相输入的。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另外请教下大家变频器与电机如何选配的,哈哈本人有点懒

网友A:
什么叫三相输入单相输出,貌似没有听说有这种变频器啊。一般是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或3相380进,380出啊。你的变频器是你特制的吗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B:
我也没有听过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真的要学习一下拉!!!什么牌子有啊???

网友C:
我没听说过,制造技术不是问题。关键很少有人要

网友D:
变频器只见过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的,没见过楼主说的,长见识了。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E:
不清楚,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我没见过

网友G:
如果变频器380输入,电机220三相。必须把v/f曲线的电机最高电压限制为220.否则变频器保护不好的话有可能烧坏电机。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H: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

网友I:
只见过单相变频电源,那也只是单相进单相出,没见过三相进单相出的。

网友J:
楼主还是搞清楚再说吧,要不然大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自己也容易弄错概念。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K:
呵呵 小问题 3相220的输入 单相马达就接输出任意两相就OK了 3相380我就不用说了 自己觉悟 还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自己仔细看说明书哦。

网友K:
一般3相220的都支持单相输入电源,再说了输出的也不是交流,是“伪”交流。

网友L:
没见过三相进单相出的

网友M:
能提供主电路图,让我们看看吗?

网友N:
三相220V电机就有,没见过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

网友O:
学习下,长长见识。没见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P:
没有见过。

网友Q:
有单相输出的变频 我记得是个欧洲的牌子 用的是富士的IGBT 不过烧的都是变频器 没见过烧电机的
皖虎

网友R: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S: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单相220进三相220出,三相380进三相380出。没见过你说的那样。

网友T:
我指见过单相220进三相220出;三相380进三相380出,没有见过你的组织变频器。如果烧电机,一般是负荷太大。,因为变频器的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好。有点电机应该是普通三相小功率电机吧?

网友U:
没遇到过

网友V:
没见过你说的那种变频器。变频器的选用要根据你使用的场合还有电机容量的大小等相关因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