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料仓内料位控制方法

楼主(2011-05-22):
厂内有几个70立方容量的圆形料仓,储存物是木质刨花和粉碎料,对于密闭料仓内的料位监控原来用过行程开关和一些料位器(旋转式),可是准确率都不理想(主要是内部料位有搭桥的现象,并且粉尘量太大)。不知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要是能监控料位高中低的情况就可以。谢谢大家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高,中,低,各装几个点

网友B:
你这种物料,难。。。

网友C:
可以采用射频导纳料位计试试看。

楼主:
高中低各有一个指示就可以,楼上说的射频检测我们用不了,价格太高厂内肯定通不过。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高粉尘环境下的检测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可以用伽玛射线料位计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F:
试一下超声波的

网友F:
旋转式料位计应该可以,搭桥现象可以用高压气流定时喷气解决。每隔一段时间向旋转式料位计叶片吹气。

网友G:
阻旋式料位开关.

网友H:
我说下吧,感觉考虑到所有情况,不用不用测量料位的方式,用测量重量的方式。
听说有的地方用一个称重传感器吧罐体称量下,需要再接个仪表,这样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