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新PLC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1-05-22):
请问为什么三菱新PLC软件打不开 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一般来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99%是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才好

网友C:
重新安装系统,没有经过精简的微软原版

网友D:
(1)重新安装PLC软件,安装软件时,默认安装,请把别的文件关闭。
(2)若按步骤(1)方法还不行,重新安装系统后再重新安装PLC软件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不想重新安装系统,因为很多软件会消失
实在搞不定就用老的软件了

楼主:
我也在东莞长安

楼主:
原来8,86是垃圾软件
7,08的软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