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旋转编码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22):
1.先有一个台达的编码器ES3-06CG6943,看选型上好像是说编码器转一圈,输出600个脉冲,是这样吗?
2.我看有5根线,电源2根,A B Z 共3根,这个Z做什么用的呢?我接到PLC上,怎么Z一直有信号,我怎么转动编码器的轴,信号也是一直ON的,怎么回事?
AB的信号我转一下轴,监控程序就会有变化。
3.写程序的话,如何区分编码器现在是正转还是反转,接的是西门子的PLC。
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看资料上所讲,是600P没错;
2.Z是应该是每一圈触发一个ON信号,一般用于寻找零点和记录圈数,不应该一直是ON信号。否则是台达每一圈有一个OFF的脉冲?
3.西门子200还是??一般来讲这种编码器不需要区分正反转,它通过AB相位移差能够自动得到数字上的增大和减小。如果你是想判断是正传还是反转,以200为例,查系统手册上关于高速计数器的篇幅,看其状态位的定义!

网友B:
如果不是接转门的计数器模块,那么可以不接Z相!
QQ32135553

网友C:
建议用三菱的方便好用简单快捷,西门子的熟悉的还可以,一般人,或者初学者 还是换换吧

网友D:
1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E:
还是换换吧

网友F:
高速计数器6\7\8,是双向计数可以实现

网友G:
Z可以用来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