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变频器

楼主(2011-05-22):
11Kw的电机接变频器时电机还用改成星形的吗

网友A:
当然不用了。

网友B:
呵呵,想改也可以哦。嘿嘿

网友C:
要是你改成了星形,电机的额定电压由380V变成220V那会怎样呢?不用问你就明白了吧

网友D:
就是电机功率低呗 呵呵不用改 没事的放心吧

网友E:
无需更改。

网友F:
,用变频器无需更改。

网友G:
不用,用三角形强劲一点

网友H:
不用改动,若改成星接以后,电机的电流和扭矩下降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