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和威纶TK6070IH的触摸屏数据修改

楼主(2011-05-22):
有个问题请教朋友们。我CPM2A程序里有个DM000数据是#1000.我现在是想用人机怎么修改#后面的数字。,我现在用人机输入进去DM000里面的数据就是 1000,没有这个 #号,有朋友知道是要怎么样才可以修改DM000里面#里的数据吗,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人机里面不需要,符号。但要设置

楼主:
大哥不可以指点一下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B:
DM就是计数器的最下面的地址,在触摸屏里设置输入数值就是DM0000,还有一个是显示数值就是CN0000,

网友A:
在人机上设置时请选择:DEC或BCD或HEX或BIN,PLC就知道是#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