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2011-05-2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多大的电线(铜,铝)能带多大的功率。电压(220V,380V),公式是怎么算的呀?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
单走一根线和走一棵多芯的缆同等平方承载电流不同的。一跟70平方的线能走200个电流,假设有140平方的线,那么140平方的这根线就走不了400个电流

网友B:
给你一份电子书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De355.part1.rar (2000 K) 下载次数:21 De355.part2.rar (2000 K) 下载次数:31 De355.part3.rar (2000 K) 下载次数:38 De355.part4.rar (2000 K) 下载次数:29 De355.part5.rar (1605 K) 下载次数:29

网友C:
搜一下口诀就知道了,一般情况,不是穿管的情况,一般取个大概范围就可以,线的温升和电流大小,和外界温度等等因素很多 和距离长短也有关系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请教一下具体的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