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脉冲输出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2011-05-22):
我用三菱的FX1N-40MT的PLC现在我用PLSY指令PLSY K100 K1000 Y0 就是指定频率为100脉冲数位1000作用到Y0上 本来运行时间为10秒 但是我想让其在5秒的时候就停止输出脉冲 不知道该怎么半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不不能把源二的K1000改成K500吗?

网友B:
500停下做二次脉冲

网友C:
这好像不可以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D:
用计时器啊

网友E:
用中断指令吧,那个可以做到

网友F:
不可能精确做到,速度1Ms,扫描周期长呀

网友G:
分两次执行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