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22):
我想各位大侠可不可以给我个。高速计数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程序,本论坛有很多,你应该说明你要做什么,高速计数器有12种工作模式,谁知道你要干啥,就是想帮你也不可能编12个程序给你。。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我是新手,我想做一个位置控制,用编码器做回路检测

网友A:
编码器是如何输出的?
单脉冲?你需要在PLC内部改变计数方向,工作模式0或3,或者连接方向信号线。,若有外部复位信号工作模式1或4
双脉冲?工作模式9或10
不同的工作模式不同的计数器连接方法不一样,输入点儿也不一样。
即使如此还有计数基点问题等等,如果计数器脉冲频率在20KHZ以下可任选计数器,以上则需要选择特定的计数器。
其实多有这些在编程环境中,鼠标放在计数器上,按动F1,就可弹出帮助窗口,里面就有有简单的示例例程序。本论坛也可搜索到不少有关计数器的帖子。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我可以计 数了,但不能清零

网友B:
清零,或修改为某一值,见手册中“预置值”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