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下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文件的后缀名是什么

楼主(2011-05-22):
各位大虾,请问下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文件的后缀名是什么?我是初学的,谢谢指导!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楼主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同版本是不大一样的。而且程序文件也不是一个。
最基本的(8.86),最好下载一个程序自己看一下。
饿米豆腐
请问下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文件的后缀名是什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