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触摸屏报警按钮

楼主(2011-05-22):
第一次使用三菱,现在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如图,通过D100控制画面切换,当切换到ALARM画面时,ALARM按钮显示为按下并为绿色,当有报警产生时,ALARM按钮要红色闪烁,请教各位兄台怎么可以实现,感激中........

网友A:
好象不能实现,要单独加指示灯,偶也关注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B:
多状态按钮+宏指令
多状态按钮+宏指令,请问可以具体点不,初次使用,不太明白哦

网友C:
程序里面加呀
请问程序里面怎么加啊,可以具体指点下不

楼主:
神啦,救救我吧

网友D:
好像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