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11-05-23):
我真服了他啦,小日本就不能做好一点吗?
我重装了4次了,还是这样,[/
size]请各位大侠帮手!谢谢了,每次想要连机就出现这错误!

网友A:
先装什么?(EnvMEL)后装什么?(SETUP.EXE)搞对了没有哦?!
下载积分:+1(xqx666) 肯定对了啊

网友B:
兄弟還是安裝英文版的吧,至少不會有那麼多的問題出現

网友C:
同意一楼观点,如果还有问题,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丢失了什么文件?

网友D:
一直用一步一步正常安装版的操作系统,XP SP2; XP SP3,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E:
从新下载一个试试,要不你就用优化大师,把电脑清理清理后在安装,如果还不行,建议下载一个系统的镜像文件,用一键ghost还原,重装,再有就是把搜狗拼音卸载,他们有冲突。

网友F:
应该是安装文件丢失。建议楼主先删除先关注册表文件。
在进行安装,安装时禁用杀毒软件和垃圾清理软件。
用纯净版系统。

网友G: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网友H:
把运行的软件全部关闭试一下

网友I:
估计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建议先重装系统,看清楚软件安装说明后再装软件!大家都用的好好的,不能说是小日本的软件有问题.先从自家电脑本身找原因!

网友J:
我没碰到过

网友K:
兄弟用云端虚拟软件吧,我的电脑早就解决了你这样的问题。如果成功了记得给我加分哦。

网友L:
是不是电脑自身有问题,如病毒等

网友M:
我想找V8.91的版本 都没的下

网友N:
请把电脑原有GX卸载,然后重新下载软件,再进行安装

网友O:
呵呵, 从来都没见过这问题。 1,电脑系统不好。2,安装包不好!

网友P:
一直没问题的路过。。

网友Q:
你装的是什么版本?三菱的8.0以上版本在有些电脑上好像不稳定,你装7.0版的试下

网友R: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