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各位老大我电脑装的是双系统。本来用2003系统下的编程好的。这几天中毒了。想用另一系统XP 打开。安装软件成功的,后来想创建工程和打开工程都不成功,显示工程初始话失败怎么回事,怪事了

网友A:
首先卸载原软件。再就是将三菱相关注册表文件删除。
重新安装软件。使用纯净版系统。

网友B:
注册表里面也要删干净  不然再装也没用的

网友C:
好多人都遇到过此类问题,那就是电脑系统不行,我以前也遇到!

网友D:
家园里面有啊 楼主好好找一下哦 我都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