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一上电,气缸就动作,为什么

楼主(2011-05-23):
我公司,有台设备,电路控制是PLC控制的,设备一上电,气缸就动作。是PLC中控制这个电磁阀的Y点不好,还是线圈的问题.......
下载积分:+1(xqx666) 哈哈,你太有才了

网友A:
你问的好友意思,既然知道是这几方面的原因,为何不自己查一下,我们不在现场也只能说可能啊

网友B:
可能是PLC 和限位开关初始扫描的原因

网友C:
上电气缸动作,说明气缸电磁阀有输出,或总供气电磁阀动作,相应的气缸会动作。具体看程序。

网友D:
1,使用萬用表量測對應的PLC Y點是否實際有輸出
2,檢查電磁閥驅動線圈是否有電壓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E:
先把PLC 上控制气缸的那个点线拆掉,然后再通电。就知道是PLC的问题,还是电磁阀的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程序中写成PLC上电就控制电磁阀电输出。
三菱PLC程序中检查M8000和M8002的输出点。

网友G:
一锤定结果

网友H:
1:首先确定正常状态PLC输出点送电电磁阀动作,还是PLC输出点断电电磁阀动作。
2:检查PLC输出是否正常。
3:检查电磁阀线圈是否损坏,电磁阀阀芯是否有卡滞现象。
以上。

网友I:
如果以前不是这样的,那么1,PLC输出点坏了,变成常通了。2,电磁阀卡住了。3其它线路故障。你可以把PLC上控制那个电磁阀的那根线拆掉,如果PLC输出还是有。就是PLC问题。如果没输出,就找外部原因。

网友J: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看这个plc是什么方式输出

网友K:
大家都说了,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L:
把PLC打到停止,看会不会动,不会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M:
不会是,制造者就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N:
要看具体情况,不在现场不好判断

网友O:
也可以看下气管接的对不对
秦汉

网友P:
一锤子下去,看它还动不动

网友Q:
小问题 自己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R:
说了这么多,不如自己查下先实在,呵呵~~!

网友S:
气管接反了吧,或者程序本来就是那样

网友T:
自己先检查哈再说吧!!

网友U:
你有上网的时间.是我的话问题都解决了。
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就是.
这都不懂还搞毛的电工。
回家种地算了.!

网友V:
我以前见到见到过跟你很相似的情况,不过我当时是急停开关没复位,一上电就一直在动作

网友W:
我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X: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机器上电的瞬间,有个电磁阀就动作(以前不是这样的),而且是脉冲式的,动作一下就没有了,自动运转起来一切正常,这种情况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没有规律,检查了PLC程序没有发现问题,检查了线路也没有被别的信号干扰,电磁阀线圈也是OK的,没有短路,开路或者卡死的现象,把PLC打到STOP同样会有这个问题(排除是程序问题),还不知道还有哪些可能,盼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Y:
大家都说了这么多了,我也不补充了,我建议你按大家说的一样一样的排除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Z:
有些设备考虑安全,需做成上电后某些机械位置需处于在特定的位置,有时电磁阀也不是普通的电磁阀,我为啦这个安全问题也花拉布不少时间,但有些设备对突然停电无关紧要、有的设备会对设备及人身安全不利。

网友AA:
这么解决::给汽缸一拳如果还不好,就把电磁阀给大解八块,

网友AB:
这个问题在现场判断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AC:
把气缸的两条气管对调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AD:
看;PLC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不亮的话说明那个输出点短路了,再则开机时有输入信号导致。
沧海一粟

网友AE:
大家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种毛病应该不难?动动脑子啊 ?

网友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