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松下PLC 原点回归

楼主(2011-05-23):
松下PLC在进行原点回归时,在近原点输入时,要将两个数据送入DT90052,这个数据时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谢谢大家!

网友A(2011-09-22):
MV H110 DT90052
MV H100 DT90052
是这两句吧,前一句是让转速转开始降速为低速,
后一句是恢复正常运行
这些编程手册上都有讲,多看看就理解了。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