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
工控组态

楼主(2011-05-23):
找一种传感器:传感器接到机器上,只有当人体接触到机器金属裸露部分,传感器才动作接通,人体离开传感器断开!
有其它办法办法能实现也行,请各位工控大师帮很忙想想办法!

网友A:
你买一个楼道里面的触摸开关,把人手触摸的那部分,接到裸露的部分上面,不要和地接通,然后用它驱动一个继电器,也就是灯泡换成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节点控制别的,你想控制的部分。这样很便宜还好使。如果感到好的话,记得表扬哦
楼道开关都是延时断开的,怎样去掉延时?
下载积分:+2(阿权1) 热心助人

网友B:
真的要求严,就用区域光幕传感器,专业产品

网友C:
有啊,电容式接近开关,自己改进下,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D:
楼道延时开关会自动断开的话,你不会做个自锁电路吗

网友E:
楼主:你能把机器设备说的详细点吗,这样思路可以宽一些。便于大家想办法。

网友F:
1楼的方案不可行
设备接地保护怎么办?
改成接零?
如果公司设备都是接地保护的,那有得你改了
工控组态

楼主:
问题补充:
找一种传感器:传感器接到机器上,只有当人体接触到机器金属裸露部分,传感器才动作接通,人体离开传感器断开!
有其它办法办法能实现也行,请各位工控大师帮很忙想想办法!

网友G:
好像有一种叫人体感应传感器
求助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