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各位:
现有一单轴机械手最高速度为500mm/s,我想请问一下如何把PLC发脉冲的频率和这个速度对应起来,比如我一个脉冲走0.01MM,丝杆导程为10MM,编码器分辨率为2048*4,电子齿轮比为1024/125,那PLC脉冲速度为4000HZ的话,这时对应电机速度是多少mm/s?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的传动部件导成是10MM那电机转一周移动部件就走10MM由一个脉冲走0.01MM可以算出你的电机转一周需要1000个脉冲,你的PLC发生脉冲速度为4000HZ的话那你的电机速度就是4转每秒,那你的传动机构的相对应电机的速度就是40MM每秒(电子齿轮比1024/125    1024为电机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125为电机转一周PLC实际发生的脉冲数所以可以看出你的电子齿轮比为8.192倍倍频)。
  • 下载积分:+2(brokenhope) 热心助人

楼主:
    你的PLC发生脉冲速度为4000HZ的话那你的电机速度就是4转每秒,那你的传动机构的相对应电机的速度就是40MM每秒--------------请问这个4转/ 每秒是怎么算的,还有这个40MM每秒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动部件导成是10MM那电机转一周移动部件就走10MM由一个脉冲走0.01MM可以算出你的电机转一周需要1000个脉冲,你的PLC发生脉冲速度为4000HZ的话那你的电机速度就是4转每秒,那你的传动机构的相对应电机的速度就是40MM每秒(电子齿轮比1024/125    1024为电机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125为电机转一周PLC实际发生的脉冲数所以可以看出你的电子齿轮比为8.192倍倍频)。

    上面不是写了吗根据你的传动部件导成是10MM那电机转一周移动部件就走10MM而一个脉冲走0.01MM可以算出你的电机转一周需要1000个脉冲(这个速度就是1000r/s)而你的PLC发送脉冲速度是4000HZ(就是PLC每秒发送4000个脉冲而电机1000个脉冲转一周 电机当然就是4转每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