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最近有一批GT1150的屏老是联不上  有时候怎么也联不上  有时候OS文件安装到一半就自动断线了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已经6个了   从来很相信三菱品质  以为是自己电脑或是USB数据线的问题  都换过也不见好  各们工控朋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没有过,可能干扰大吧

网友B:
见过他们安装过一次也是连不上PLC,后来他们拿回厂家又换了一个,不知是换了新的还是弄好了 ,

网友C:
我有一次是因为USB的转换线有问题
售后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E:
我还返厂修理了一台 三菱的质量也不是板上钉钉的

楼主:
已经六个了。。。。  我现在一提到传这个屏我就来火

网友F:
好像现在三菱的质量也不怎么的。我这里这个系列的屏老是坏。一半有一半部显示

网友G:
现在的三菱GT1000系列产品都需要安装OS,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通讯电缆中断,电脑待机或者没电就会非常危险了,因为此时类似于烧写芯片的操作,因此在安装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