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VA的变压器 可以带总电流多大的负载

楼主(2011-05-23):
小弟隐约记得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总电流2000A的负载 但是今天绘图的时候,看以前的图纸好像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有点迷糊了 不确定了
想请大伙帮忙 给我说说

网友A:
1000kva,额定电流1440A。

网友B:
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计算
一次侧近似0.058*KVA(变压器容量,规格10kV/0.4kV)
二次侧近似1.44*KVA(变压器容量,规格10kV/0.4kV)
1000*1.44=1440A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网友C:
单相电流1440A

网友D:
学习了,我原来也是算的KVA*2

网友E:
要根椐次级输出电压的等级计算输出电流。

网友F:
差不多1400,看实际

网友G:
电力变压器一般随着时间容量都会不够用,配总开关还是依据1KW=2电流配

网友H:
1000KVA*1.44=1440

网友I:
功率除电压=电流,除根号下3 1000000/400=2500 2500/1.732=1444A
下载积分:+1(xqx666) 感谢分享

网友I:
功率除输出电压等于电流再除根号下3 就等于输出电流 1000000/400=2500 2500/1.732=1443A
对不起数字打错了,应该是1443a才对

网友J(2011-07-21):
十楼正解!

网友K(2011-08-29):
要注意损耗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000kva,额定电流1440A。
还要算上他的功率因数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