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的2根线能不能用普通的屏蔽线代替?

楼主(2011-05-23):
请教:profibus的2根线能不能用普通的屏蔽线代替?这条线身上就写有profibus

网友A:
可以啊 profibus本身是屏蔽线

网友B:
可以 用质量好的屏蔽线 代替..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看会不会被干扰

网友D:
完全可以,说到底不管什么协议的线都是来传数据的,说不定将来用光纤呢

网友E:
这种紫色的线应是西门子原装的,质量好。代用品也应该选优质线。特别是距离远的更是如此。

网友F:
能用,但是信号质量不如原装的好。
可以去查下通讯电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