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现在有18个数据,请教高手怎么用S7-200来从小到大排序,排怕羞完成后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求剩下16个数字的平均值?

楼主:
现在有18个数据,请教高手怎么用S7-200来从小到大排序,排序完成后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求剩下16个数字的平均值?

网友A(2011-09-05):
这个程序一般用于模拟量的滤波,三菱的话直接有这个排序指令

网友B:
做个比较,再来两个循环应该可以,我现在也在做个程序也是条件比较多,快蒙了www.hncgq.com

网友C:
摘自网络,具体去处不详,仅供参考。

用冒泡排序实现假定十个数据,放在DB1中,安放顺序如下:

DBD0

DBD4

DBD36

下面是西门子的程序

OPN   DB    1                 /////打开DB1这个数据块

      L     10           ////装载10到MB0中,因为有十个数据,要进行十次排序,9次也可以的

LL0:  T     MB    0

      L     P#0.0   ////装载地址指针,这是关键,不要搞错了

      LAR1

      L     9

LL1:  T     MB    2   ////内部循环,进行9次,直到把最大值排到最后

      L     DBD [AR1,P#0.0]

      L     DBD [AR1,P#4.0]

      <R

      JC    LL2          ////比较前后两个值,如果前面大于后面的,则前后数据交换

      L     DBD [AR1,P#0.0]

      T     #m_temp

      L     DBD [AR1,P#4.0]

      T     DBD [AR1,P#0.0]

      L     #m_temp

      T     DBD [AR1,P#4.0]

LL2:  +AR1  P#4.0     ////指针自动进行加4,因为是浮点数,所以要跳过4个字节

      L     MB    2

      LOOP  LL1       ///这个指令自动的将A寄存器里的值减1

      L     MB    0

LOOP  L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