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o rs232 驱动 装不上啊

楼主(2011-05-23):
我从朋友那买了根三菱的编程线 USB TO RS 232 机器能发现新硬件了 驱动程序装不上啊 请帮忙啊 急 这两张图片 一个是驱动盘里的文件夹 一个是设备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用驱动精灵这个软件试试,他会自动搜索驱动

网友B:
我一样装不上啊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C:
要选择对应的驱动啊!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对。这样就装不上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我刚试了一下USB to rs422电缆,很顺利的一下装成功了.安装方法是:插入电缆,在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并出现新更件安装向导时,放入驱动光盘,电脑会自动从光盘上找驱动,就成功了.
如再不成功,你可用下面办法试,打开设备管理器,在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上重新安装驱动,不要电脑动安装,选自定义安装,用浏览指定驱动所在的文件夹,你图上显示有三个文件夹,用三个夹都试一次,看行不行.
还有一个办法是看你那三个文件夹里有没有setup.exe文件,有的话就直接运行安装.

网友E:
跟我买的一样, 几次就没用了,我现在打算买窜口卡

网友F:
发现新硬件的时候,放入光盘,从光盘安装驱动

网友G:
四楼说的对,插入USB-232的线,你右击我的电脑、设备管理有这一项,人体学输入设备是com多少。然后和PLC相联接。我发给你一个USB-232的软件

网友G:
楼主的邮箱是多少

网友H:
楼主的字写得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