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2011-05-23):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多大的电线(铜,铝)能带多大的功率。电压(220V,380V),公式是怎么算的呀?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
买本书好好学学

网友B:
我借花献佛,我也是从这个论坛上看到了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以上数值是铝线的,铜线的按大一级算,例如10平方的铜线按16平方的铝线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借花献佛,我也是从这个论坛上看到了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以上已经多年实践,很有用。如果用公试计算更准确。但很繁,要知道导线的直流电阻,要计算导线的感抗和容抗,环境温度等因素。

网友D:
是个综合因数,关键还是经验,看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