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晶体管PLC来控制电磁阀或接触器,中间加什么比较好?

楼主(2011-05-23):
我原来一直用继电器输出型PLC,中间再加继电器,来控制220V电磁阀或或220V接触器,达到保护PLC输出点的目的,现在想用晶体管PLC来控制220V电磁阀或220V接触器,中间加什么比较好?请高手指点!想用固态继电器,但不知合适的型号,请哪位用过的朋友提供下,最好带插座的,体积尽量小一点的,方便维修。有一点我想说明,大固态继电器控制小电流不行,因为固态继电器无控制电压时也会有小电流。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继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以本人之见,一般的24V中间继电器用的比较多,其次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当然是继电器了 便宜又方便

网友D:
加24V继电器,来控制220V电磁阀或或220V接触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24V继电器就可以啦

网友F:
24伏继电器 是最实用的

网友G:
100%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和以前一样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I:
继电器的实惠,好维修

网友J:
本来想回答下的,看这么多人回就算了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好,驱动电流小,无反向高压,稳定性好。
下载积分:+3(yuyangcr)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好,驱动电流小,无反向高压,稳定性好。
这个更有道理

网友M:
固态继电器

网友N:
HH52PL DC24V

网友O:
中间继电器,加二极管保护,

网友P:
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加中间继电器最实用,从可靠性来讲加固态继电器较好。

网友Q: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R:
赞成16楼说法 看你对设备的要求

网友S:
我也支持16楼的说法!

网友T:
继电器实用

网友U:
加继电器.如果负载多.还要加开关电源

网友V:
24V中间继电器绝对OK

网友W:
DC24V继电器,但是请注意加续流二极管保护PLC输出点
皖虎

网友X:
选用漏电流小的SSR

网友Y:
还是用继电器

网友Z:
中间加一个电阻就OK

网友AA:
用继电器就只能用24V继电器了,但是不能频繁动作,固态继电器也行,固态的漏电流很小,只有几个毫安,一般不影响使用的,但是需放大使用,负责对感性负载来说,容易形成反电动势,烧固态。

楼主:
28楼说的很有道理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B:
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