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程序!请教高手一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23):
PLC为西门子200 模块为EM235,需要转换模拟量为0-1Mpa的气压值,变送器转换后的电信号为4-20mA,程序如下!

楼主:
还有如何可以将模拟信号采集得更加精确,用程序来实现!

网友A:
程序没什么问题。关于精确问题一般都是先乘后除

楼主:
谢谢!不过我想在程序里头做点手段,令到收集的数据更加精确!

网友B:
没看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