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18.5KW电机用40A的接触器做星三角电路控制,总是烧三角接触器主触点,为什么?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那肯定会烧的,一般用比负荷电流大2倍以上的接触器合适,你负荷18.5KW,应该用60A以上的.

网友B:
是不是启动电流大 时间短

网友C:
我个人观点是:接触器选型不合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加大接触器

网友E:
40A足够可以了,要看你的接触器的主线接法了。假设你的电机额定电流40A,40A的接触器,电机运行,通过的电流是20A。应该问题不大的。检查一下你的线路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0A足够可以了,要看你的接触器的主线接法了。假设你的电机额定电流40A,40A的接触器,电机运行,通过的电流是20A。应该问题不大的。检查一下你的线路接法。

18.5KW的电机三角星运行时电流只有20A吗?

网友F:
40安没问题啊。应该是切换的问题吧。

网友G:
应该是切换接法问题,转换成三角运行后,电流就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承受,40A的接触器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观点是:接触器选型不合理。

接触器选型很合理,星三角降压起动主回路有两种接法,一种是Y形转换后,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并联运行(这种最实用,现实中也用得最多),,一种是Y形转换后,三角形接触器接在主接触器下面这种只是书本上所写的

网友I:
是不是起动时间过短了?

网友J:
将主接触器的进线与三角接触器的进线并联。

网友K:
选优质的接触器就没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接触器选型很合理,星三角降压起动主回路有两种接法,一种是Y形转换后,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并联运行(这种最实用,现实中也用得最多),,一种是Y形转换后,三角形接触器接在主接触器下面这种只是书本上所写的

能画个图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M:
现在的低压电气质量很差,所以选型要大一些
  • 下载积分:+3(bodau) 同感

网友N:
    时间设置短,接触器质量差,接触器选型的时候尽量不要选紧凑型的象CJX2-4011或CJX1-45或CJX8-45之类的应该选相间距离大些,动触点基座材质好点的,这方面我用CJ20-40还有接触器尽量选象天水或上海电气的,价格战催生企业象人民,正泰,德力西这些品牌在接触器方面还是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每行都有潜规则

网友O:
    那肯定会烧的,一般用比负荷电流大2倍以上的接触器合适,你负荷18.5KW,电流约是35.15乘2.5倍启动电流约是87.9应该用100A的.。

网友P:
    如果还用同型号的  加大一个等级   或换一下型号

网友Q:
    接触器选择大一些的,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R:
    接触器过小,至少要用CJ20-63A的,还有可能负载较重,起动时间过短,起动没有结束就转换成三角形运行了。

网友S:
    这个问题简单啊

网友T:
    我来搞个图吧,不然有些同志一头雾水。如果各位觉得好,就给我点加分鼓励吧。

  •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切换接法问题,转换成三角运行后,电流就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承受,40A的接触器没问题的

    老兄看过星三角吗?怎么会电流就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承受?

网友K:
    赞同21楼A图我公司有大量的大功率电机,风机泵类按电流回转设定转换时间,恒转矩要短些,本人不用CJ10,20,系列的X1,X2可以,人民,德力西,耀华,等不用。4011足够。

网友V:
40A可以.但是不能直接转换.要加2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转换.   应该是你的短路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A:

18.5KW的电机三角星运行时电流只有20A吗?

看看我发的图你就会明白了。版主说的没错。

网友W:
同意楼上的,40A的接触器肯定没问题,实际通过FR的电流大概在20A左右。

网友X:
引用 网友U:

老兄看过星三角吗?怎么会电流就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承受?

老兄看过星三角吗?怎么会电流就不能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承受?
版主说的很对,加上21楼的图解。(B图接法我个人难以接受)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9楼说的更清楚,学习了。
工控组态

网友Y:
是不是启动太频繁了?

网友Z:
40A足够用,有可能是接法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你的时间继电器没有调节好,也有可能是出现了弧间短路。建议转换时候调节好时间并加一个延时间隙,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出现的问题。

1162859666@qq.com

网友AA:
接触器可以了,电机是不是空载启动?

网友AB:
接触器选型很合理,星三角降压起动主回路有两种接法,一种是Y形转换后,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并联运行(这种最实用,现实中也用得最多),,一种是Y形转换后,三角形接触器接在主接触器下面这种只是书本上所写的

网友AC:
你自己算下18.5要多少电流,40A你算的也太精准了点吧

网友AD:
图KM2接线在KM1前,和在KM2后面的区别是什么.详细说来听下好不.A图,B图.

网友AE:
接触器应该够用了,可以检查线路

网友N:
德力西正泰接触器用在软启动或变频器场合还行,星三角这种场合对接触器由为重要德力西正泰是抗不住的,电流越大越明显,国内我只信赖天水213和上海人民电器厂

网友AF:
18.5Kw电机电流=18.5X2=37A,选接触器电流=37X(1.3~2.0)=37X1.6=59A所以选60A接触器。

网友AF:
Y接的电流不大只有10千瓦左右。最大才20A,40A够用。线路有问题。还有接触器是水货。

网友AG:
理论上是没问题,检查你的接线。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18.5Kw电机电流=18.5X2=37A,选接触器电流=37X(1.3~2.0)=37X1.6=59A所以选60A接触器。
。楼主说的没错算得也没错。各位。不要忘了电机的额定电流才41A(因各厂家生产会有偏差)左右。启动也是的时间15秒也就足够了。就正泰4011或4010也就足够了。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的接触器都可以承受电机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如果电机运转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热保护起到保护作用。那选用在大的接触器也没用。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AI:
接触器选型很合理
皖虎

网友AJ:
要选正宗的接触器,触电材料、机械性能都很重要

网友AK:
最好是切换有个延时 不要星与三角同时跳 不然是会烧的

网友AL:
你应该在星形和三角接触器之间加上常闭互锁

网友AM(2011-09-24):
电流计算

网友AN:
接触器选大一点

网友AO:
肯定烧了电流太大

网友AP:
俺认为,刚合适,就是小了,接触器大点没坏处,只要热保,空开别调的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