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问!下面那个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1-05-23):
弱弱地问问!下面那个是什么指令!

网友A:
调用伺服控制程序的子程序吧!

网友B:
调用子程序

网友C:
为啥总要读别人的程序呢?遇到如此情况就不好处理喽,一旦子程序解密,你还有一大堆问号呢。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被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E:
用上升脉冲,调用子程序。

网友F:
脉冲驱动伺服程序。

网友G:
别人封装的子程序

网友H(2011-07-04):
楼上说得对,调用子程序

网友I:
从I0.2接通开始,子程序被调用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直到I0.2再次按下,子程序再调用一个扫描周期;如此循环......

网友J:
问题太一般

网友K:
真的是调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