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这种电机接法是什么接法?(有图)

楼主(2011-05-23):
各位高手你们好 请指教!!
最左边哪个接触器 是KM4 它吸合时电机慢速!KM5 6不吸合!!
KM5 。吸合后KM6紧跟吸合 此时KM4不吸合 这时候电机快速???
电机和普通电机一样6个接线柱,但没短路片?
请教了 !!
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是星三角减压启动

网友B:
电机是双速电机,低速是三角型接法,高速时是双星型接法。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双速电机接法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月泽) 星角互换,饶阻有玄机啊
下载积分:+3(独步黄昏) 风范就是不一样
下载积分:+2(boda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的你太对了,哈哈 板板九是不一样啊

网友F:
学习了,又多了解了一点

楼主:
太幸福了 !!
版版 回复了 !! 高水平
非常感谢!! 这个接法 叫什么?

网友G:
双速电机,双星形和延边三角接法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啊,都快忘记了

网友I:
都是高手

网友J:
木工机械上用这种马达很多

网友K:
kM4动作是三角形,KM5,KM6是YY形接法,

网友K:
太简单了,我这里有马达出来12根线的呢

网友L:
小白一下,如果把U2V2W2短接,U1V1W1接电源,会是什么现像?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啊,都快忘记了

不要错误理解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太简单了,我这里有马达出来12根线的呢

技术就是一张纸,捅破了就成一钱不值。不捅破就是一座山。

网友N:
普通双速电机,KM4低速,KM5KM6高速。

网友O:
双速电机启动

楼主:
大家不要 把他 说成 单纯的启动 类 !!

  可能 星三角  也是这样  但  他 两种接法都是可以独立工作的!

根据工艺的要求 来选择 快慢!!

网友P:
恩,确定一下。是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Q:
8楼说得对 一般行车用的多

网友R:
三角形双星形双速电机

网友S:
这个问题怎么还有分歧?三角变双星的双速电机接法虽然现在不常用了,但还是应该有了解的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T:
双速电机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小白一下,如果把U2V2W2短接,U1V1W1接电源,会是什么现像?
一般接线柱是,上高速,下低速,接反了,会烧电机的呦。嘿嘿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V:
双速同意
lizhihua

网友W:
这个是用在一些低速启动的电机上。

网友X:
没见过,在这学习了

网友Y:
双速电机有Δ-YY和Y-YY接法,常见的是Δ-YY。Δ到YY变换时要调相序,否则电动机反向旋转,图上好像相序没有调过来。

网友Z:
从图上看应该是Y-Z接法,是双速的,但不是Y-△。个人观点

网友AA:
小小白一下,这种接法工频下面相对应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AB:
是啊学习了时间长了易忘哈哈

网友AC:
学习了 怎么意见还不统一呀

网友AD:
性交启动!30KW以上的用就行了!太大就不能用星角启动 用变频器 或者软启动器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AE:
双速电机,支持4楼。

网友AF:
星三角启动同意1楼4楼

网友AG:
4楼的对,支持。

网友AH:
我也遇过类似问题,我被搞没头绪,那时我刚进公司,起先怀疑电机有问题,后来看看电机原来是双速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普通双速电机,KM4低速,KM5KM6高速。
错了!KM4是双星型接法,是高速。KM5,KM6是三角型接法,是低速

网友AI:
又学习了一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J: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K:
双速电机的接法

网友AL: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AM:
版主回答的经典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N:
赞同4楼说法.

网友AI:
迷雾,各有各的说话.一个图,意见不一样,我晕

网友AO:
一路三角两路星型,双星高速

网友AP:
怎么看不到图呢?

楼主:
来看下大家 的发言!!
其实斑竹 的图已经解释的很好了
这是医药机械上的
有些人不要误导 新手 这不是 启动电路!!!

网友AQ:
降壓起動

网友AR:
双速电机接法,我厂有个这种电机,刚开始我还以为星三角,后来接了电机烧了,才注意到疏忽大意了,这是个双速电机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S:
四楼正确,但双速电机的缺点是高速时,要将电机换相序,对换才行。如不换相,执行高速时电机会反转。

网友AT:
双速电机的典型接法

网友AU:
延边三角接法

网友AV:
版版,知识渊博。。。。。。。。。。。。

网友AW:
就是是星三角

网友AX:
我觉得是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AY:
你的电机是多速段电机,你那马达里有好多个抽头的,我见过的一个多速段电机里面有12个出线头,

网友AZ:
标准的三角-双星接法,适用于恒转矩的场合,三角形低速,双星高速,调速电机转向不变,清楚了吧

网友BA:
是双速电机,低速是三角型接法,高速时是双星型接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U:

一般接线柱是,上高速,下低速,接反了,会烧电机的呦。嘿嘿

会烧电机我是知道的,不过,按板板的图来说的话,短接哪一边看起来都一样,求真相

网友L:
这不是启动线路,是双速电机线路,没接触过双速电机的兄弟们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BB:
不就是星三角码?

网友BC:
双速的吧

网友BD:
顶楼是星三角减压启动,四楼是双速电机,双星形和延边三角接法

网友BE:
是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BF:
星三角降压启动啊
互相学习

楼主:
在 来看看  大家  的交流   学习   下

网友BG:
学习了,佩服各位高手

网友BH:
双速电动机的接法正确

网友BI:
双速电机 支持四楼

网友BJ:
4楼的你太对了,ding

网友BK:
神仙,现在还用这种东西

网友BL: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双速电机,低速是三角型接法,高速时是双星型接法。
正解!我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BM:
双速电机的接发啊

网友BN:
双速电机,双星形和延边三角接法
hulain

网友BO:
双速电机,双星形和延边三角接法,这种电机一般用在大功率设备上。

网友BP:


网友BQ:
多谢分享,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BR:
那是双速电机

网友BS:
你的那一个是 高低速电机, 他有六跟接线住, 有一组是星形点, 那组是三角, 高速的时有两个接触吸和的,一个接触器是接星形点, 那一个就是接电机电源了, 低速的时个电源是三角进到电机的, 低速转启速的时候最好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那种不叫降压启动,降压启动是用在大公率的电机是的,他是由自藕变压器控制的

网友AY:
多速电机

网友BT:
板板九是不一

网友BU:
双速电机,这种电机比较常见哦。楼主不会没有接触过吧?

网友BV(2011-06-22):
双速电机,四楼的图好的好的

网友BW:
一看就知道是双速电机了,,,我们这锅炉上用的是三速电机

网友BX:
双速电机接法
在一个电机上
星形接法 好处就是启动电流大 启动速度快 转速慢
三角形的接法相反

楼主:
以前接触的 都是 小型 机器 带变频!这次 在 这受教了

网友BY:
电机是双速电机,低速是三角型接法,高速时是双星型接法。

网友BZ:
4楼的 你太牛了 跟你学习下

网友CA:
电机是双速电机,低速是三角型接法,高速时是双星型接法

网友CB:
是双速电机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CC:
双速电机,慢速是三角形接法,快速是双星形接法。

网友CD:
力挺4楼
努力

网友CE:
像4楼说的一样,铣床经常有这种电机

网友CF:
太精辟了,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CG:
人才济济,高手如云。

网友CH:
这么开心 啥玩意哟

网友CI:
图不完整,但按照楼主提供部分,应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CJ:
国产压铸机主油泵电机大多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CK:
双速电机基本电路-----简单啊

网友CL:
星三角启动

网友CM:
呵呵,双星一角,双速电机

网友CN(2011-10-06):
4楼正解,就是接触器要用三个就好了!

网友CO:
这确实是双速电机接法,还有三速电机呢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P: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attachment=62006]  [attachment=62007]

学习了,又多了解了一点

网友CQ:
引用 网友L:
小白一下,如果把U2V2W2短接,U1V1W1接电源,会是什么现像?

现象就是,电机没力,还温温叫。缺相啊

网友BR:
双速电机。三角和双星型的转换控制电子快慢速

网友CR:
4 楼说的对,如果图是全的就是星三角起运

网友CS:
双速电机,

网友CT:
晕死,第一眼差点看成星三角启动,正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图呢,多谢4楼的版主解惑

网友CU:
是双速电机吧。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AA:
引用 网友CQ:
现象就是,电机没力,还温温叫。缺相啊
没有接触过双速电机,但是,看接线图应该不会电机没力吧?
哪位高手能够说明下为什么会出现电机没力、温温叫这些现象啊?
还有,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查到了转速却没有查到力矩计算公式,请教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CV:
双速电机接法,一般建筑塔吊上常用!正反转,带高低速!